[内存维修]
雙通道的問題

楼主(2012-03-18):
如果是兩個頻率和大小都相同,只是牌子不同的兩個內存條能組雙通道嗎

网友:
我认为没问题
型号频率容量一样的话

网友:
试下就知了,理论上是可以的,遇到过部分主板有不兼容现象

网友:
不同的内存对系统稳定性会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