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是否有输出怎么测量?

楼主(2012-03-18):
液晶显示器高压线圈,怎么才能知道高压有没有输出?
液晶显示器

网友A:
我只说简单的,,,用手拿着高压板上的高压端,,,开机,,,如果你闻到一般焦臭味,,,那么就是有高压,,,,闻不到,,就是没有高压,,,,我说的是LCD屏啊
反对楼主:
5.0
nyfdxww
反对楼主:
很不专业啊

网友:
我培训的时候。拉弧可以证明
反对楼主:
4.0
pddd
反对楼主:
不是好办法,易损坏元件。。。

网友:
接个灯管不就行了?又安全
同意楼主:
5.0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接一根好的灯管,看看亮不亮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直观易判断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接个灯管看亮不亮,你也可以从围观看,很多液晶显示器都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就可以吧

网友:
接个灯管试下啊

网友:
高压太危险了 不 要钻牛角尖啊

网友:
有那种指针的万用表可以测量啊!! 又不会损坏什么东西,又安全,指针的又便宜。

网友(2012-04-18):
按理说可以用高压探头,其实液晶的高压不是非常高的,比大屁股的差多了。

网友:
接好的灯管啊!!!!!!!!!!!!!!!

网友:
还是灯管安全第一

网友:
我看他们也是接个灯,亮就是有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不专业。

网友:
很简单的:用纸或试电笔。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只能用灯管试

网友(2012-08-01):
只能接灯管了!!!

网友(2012-09-11):
在升压变压器次级线圈上测

网友:
二楼是人才啊 你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