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接入50v的电压会怎么样啊?

楼主(2012-03-18):
正在运行的笔记本,电源突然坏了,输出50v,笔记本呢当场冒烟

机子当时灭了,会烧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
heh   来2张相片 欣赏啊

网友:
可能报废哦 程度不一样的 也有可能只是一点问题 拆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孩子 。。是不是可调电源坏了。。50V直接干进去的。。。。前段时间 哥有个东芝的也是。。。。。。

网友:
能找电源厂家维权就好啦

网友:
不可能修好了,换块板子就好了哦

网友:
可以体验一下啊

网友:
感觉应该看这个笔记本的隔离保护电路设计的咋样了设计完美的话 应该也好修   设计简单的话估计就报废了

网友:
设计完美也不顶用 输入电压太高了。换板吧

网友:
拍两张照片看看

网友:
修修看,估计没戏,换板。

网友:
可怜的孩子,

你是怎么办的?

网友(点评):
板子都烧成这样了,现在肉眼看到的都这么严重了,后面坏的我想不少,就算后面没坏半层内存应该是烧焦的

网友(点评):
内部纠正一下

网友:
那两个并排的是cpu供电的上管,pq24是充电电路的,现在vin短路了。

网友:
有戏。。可以搞。。目测NOS强悍,估计把后面保护了。

网友:
我想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吧。

网友:
怎一个壮观了得

网友:
量大电感如果有短路这板子就不用动手了

网友:
烧的肯定不轻啊

网友:
看到图大家都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