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

楼主(2012-03-18):
COM PAQ N610  开机之后,屏闪一下,马上就黑完了,又不像是暗屏,看不到图画,和字,  把屏拿到i其他机器上点,确定屏是好的,压了下显卡,还是无果, 查,供电,I2C总线,开启,有高电平,是正常的,无从下手了,修到过这种故障的师傅,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机器以修复。

网友:
貌似休眠开关问题。LGOO后黑屏。

网友:
应该是和三楼说的一样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