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求助

楼主(2012-03-18):
刚接了台R52机器,这机器放在那里不动开机使用都正常,只要用手轻轻一敲任何部位就会死机。大家谁见过此类故障分享下原因,多谢!
求助

网友:
一般是虚焊造成的 r52 南桥容易虚焊 先加焊南桥试一下
同意楼主:
0.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确实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