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5E驱动板故障,导致高压不启动

楼主(2012-03-18):
联想 LXM-L15E驱动板有点故障,导致
点不亮灯管
,断开驱动板,
短接5V和O/F可以点亮灯管
,测量1.84-33输出电压为3.25V,1117-33输出为3.31V,1084-18输出为1.78V,电压大致正常,就是
O/F电压才2.4v
左右,求解,谢谢!
补充内容 (2012-3-24 11:13):
不接VGA信号时,开机指示灯绿色时,O/F电压为0V,指示灯黄色时,O/F电压为1.80V,但是接上信号时开机,指示灯绿色,O/F电压始终是1.80V。
点不亮

网友:
3.3V开关信号电压被拉低了,估计还是电源板上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一下OF开关电压能不能受控,能受控的话看看屏显正常不,正常 就改高压板,.不行就在后面加一三极管,

网友:
驱动板其他电路部分工作是正常的吗,如果只是ON/OFF信号不正常,可以改一下电路

网友:
断开BL信号,用5V电压串电阻飞到O/F,可以点亮了,就是背光不受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