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D630 不认硬盘,飞线

楼主(2012-03-18):
今天接了个DELL D630不认硬盘,测+5V_HDD 供电无。3.3.正常。 看电路图 HDD EN 测量 无信号。Q69 Q57  Q56 及周围元器件都正常。问题在EN 上。HDDEN 是由EC 发出的。搞EC 麻烦。直接拿掉Q56. Q56 的1脚 和4脚 直接用0欧姆电阻连接。+5V_ALW 应该是插电就产生的电压。估计只要插电不按开机就给硬盘供电了。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
那不取电池的话你硬盘岂不是常转?

网友:
这样也可以么 ?

网友:
这样硬盘坏的就快了

网友:
插电就让硬盘转会有声音的吧  感觉楼主如果接个正电压过来或者量量MODC_EN  并口开启信号如果有高电平的话把他们连起来会起到跟以前的效果

网友:
这样也能交差吗???

网友:
这个电路多简单    修一下不久行了  还有电路图。  不用飞线吧,

网友:
呵呵,这样的事我也整过

网友:
这样啊,好快的速度

网友:
你取个其他电压的EN不就OK了

网友:
从其他开机后从出现的5V取电不可以吗?

网友:
MODC_EN  无,听朋友们的 建议 重新取了个5V 按开机后在供电

网友:
嗯,最好是找个开机后的5v

网友:
这样做一来费电,二来硬盘易坏,不建议啊.

网友:
       硬盘寿命短了0 0.。。。。

网友:
硬盘好可伶呀

网友:
这个硬盘估计很快就会挂掉

网友:
主板上有欲留的空接口,从空接口出找到一个5V,那是不难地。

网友:
即使改 也要在5VRUN这里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