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白屏

楼主(2012-03-18):
半月前接手个飞利浦22LCD(屏是三星)白屏,单屏上5V电,,无升压,升压芯片AMV(max8727)更换后,二次12V电压变为了9V,剪负载后为12V,其它二次电压也都正常,因客户急用,后换屏解决!

昨天又接到一个acer19“(屏也是三星),故障现象:指示灯状态为----反复重启,屏灯不亮,经测为屏故障,理由:屏供电电流大(700--1000MA)跳变,升压芯片AMV,二次电压12V,32V,7V,负压。。。正常,后换AMV,涛声依旧,屏板上的芯片(主芯片除外)都拆过了,上电还是电流较大。

感觉这两个屏故障相类似。。。请教高士!!!

网友:
你那个22的 情况可能有点复杂 要仔细研究下
19的.初步判定为玻璃内部问题..

网友:
明天继续研究,两个类似问题值得搞!师傅们,感谢!!!

网友:
上次换屏这次你换屏试了没有??

网友A:
屏短路了吧,烧烧试试,看看哪个烫  就是哪个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短路了吧,烧烧试试,看看哪个烫  就是哪个坏了吧

背板上的芯片都不烫,管儿也没有发烫的。

网友:
我现在也是修这三星T220的,单给屏5V供电,经测量什么电压都正常,一接上屏线就不能开机。于是我另用5V给屏供电,接上信号线和屏线开机,但是没有显示,只有一些不正常的竖直的色条。大家说这样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升压电感和二极管换了吗是不是负载能力差

网友:
.电流那么大怎么会没有发热的地方,继续加电,肯定会有显形的

网友:
那些电容要测没的.

网友:
学习中,自己的也白屏

网友:
通电后检查屏上的电容和集成块是否发热,换个屏上的电感试一试。

网友:
这是液晶显示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