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3-18):
纠结啊 · ·一台IBM X200
待机没电压
TPS 51221 不发出3V 5V
测量 VIN 20 VREG5 5V VREG3 3.3 EN1 5V EN2 3V REF 2V VFB 0 测试分压电阻没问题
示波器测试有瞬间的电压·  ·
后来发现是后机有短路 排除短路 还是一样· ·  然后更换一个新的 ·还是一样· 请问大家该如何查下去 · ·

网友:
一级一级的段,或者烧鸡吧

网友:
把MOS管也一起换掉去

网友:
慢慢来,理清思路就好了

网友:
把电感边上的电容换了试试,还有就是芯片

网友:
这机子好像有通病的。TB的升压电容击穿。、

网友:
成功修复x60s多重故障历险记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368-1-1.html
这个也是联想的,他们设计也会大同小异吧,可以已参考

网友:
ibm的机器有点麻烦,

网友:
FSB升压有没有

网友:
我修了台,先把可调调到20v没待机,保护了,把电流调到16.5待机就出来了

网友:
12脚开启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14脚还有个VL5

网友:
换升压电容,不行的话,就是还有短路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VL5要先有,接着3M 5M

网友:
今日都收到一台X200噶机,问题系入系统认5到摄像头!重新换过摄像头同换过系统,问题都未解决!因为X200系初次接触,加上甚少修摄像头方面噶问题,所以----无头绪!

网友:
请问隔离这保护还是就待机3V5V没输出?

网友:
前些天修过一台隔离保护,是电源管理芯片这问题,没看图纸不知型号,靠近硬盘接口这一小电容氧化断线,接好搞定。

网友:
俺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本,没待机,但还没有看呢

网友(2014-11-17):
条件查的不全阿。主控脚看哈有没,主要再看FB引脚这边

网友:
主控脚看哈有没,主要再看FB引脚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