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不过内存,跑D1或D3

楼主(2012-03-18):
华硕P5KPL SE,不过内存,跑D1或D3。CPU假负载电压都正常,内存假负载电压也正常,3.3和1.8都有,AD阻值也正常,论坛上有人说是北桥重做能好,我这没这条件,各位高手,这是北桥问题吗, 会不会是BIOS或是IO,或是其他。。。。什么情况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网上说的是北桥也有可能,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去试试,没有条件做不了桥,按这自己的思路去做感觉是IO就换IO。感觉是BIOS就刷。

网友(点评):
IO换过了,BIOS刷过了,失望中.呵呵

网友:
用风枪轻轻加热北桥试一下。注意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你手里有什么工具  先易后难吧

网友:
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不会吧 我这修了很多这种主板都是刷BIOS刷好的 你是不是BIOS没刷好啊

网友:
刷下BIOS在干桥

网友:
情况来说刷个BIOS先,北桥狠狠得压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