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广告机拆出来的液晶屏LM201U05想改成显示器

楼主(2012-03-18):
现在这个机子显示出来的图像失真,大量色班
我量了下,原机屏线上的电压为18V,我手上的驱动板没有这种电压,不知道如何改。

网友:
买块 "液晶配件12V转18V升压板"

网友:
支持楼主 要不搞个调节电路

网友:
这么厉害。。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把屏卖给我好了   正好需要一片   IPS的

网友:
把原机的升压的拆过去OK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也不会的菜鸟,学习啊!

网友:
什么是IPS,是传说中的硬屏吗,做显示器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
是屏要十八伏
还是驱动板要十八伏?

网友:
屏供电要18V吗?异种屏?

网友:
屏供电要18V百度上查了一下资料是要18V屏供电,你可以试的改一下,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电路,应该是DC TO DC电路,改一下应该可以改大电压

网友:
从网上买回一套点大屏的板,乐华3451,加升压板,点出如下效果,图像发虚,看电影的时候人像鬼一样,不知道专业俗语叫什么,这屏,谁能修谁拿去修吧。

网友:
出现这种图像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分辨率和颜色质量是多少?颜色是多少位的?

网友:
看图好像是256色的样子

网友:
难道是设置问题。

网友:
买个升压模块    ok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驱动板的程序没写对

网友:
升压板我有,这也是加了升压板才出来的图。
常用的乐华2025能不能点这种大屏,如果能的话,那个升压板接到2025的哪一个接口上呢

网友:
这个屏通用板都好点,就是要把程序写对就可以,屏好呀,好东西,改个电视蛮好的。

网友:
求一个2025的LM201U05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