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16awk 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18):
请问各位大侠:tsu16awk用什么可以代换?tsu56AWK和tsum16AL哪个可以?
问题

网友:
tsu16awk
是个什么东西呀 什么供电芯片 没说清楚 可以查脚位定义的呀 朋友

网友:
只有选tsu56AWK了,tsum16AL里含mcu了

网友:
我也是路过 怎么上传图纸和BIOS

网友:
我也急要分呀 怎么能提升直接的下载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