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求助

楼主(2012-03-18):
   今天修到一块很郁闷的板子,客户拿来说不能通电,我一试通下电就断电,测了下CPU电路没有短路,其他供电也没短就换了个电源,没想到还是不行,三言二语跟客户报价打发他走了。开始修了,拆下主板上假负载通电居然不会了。测了下供电/内存1.93V  北桥1.2V  CPU-VTT1.2V  南桥1.05V   和1.5V  全都有。换了我的CPU也一样。热。老是上真U就断电。请教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座子虚焊呢 可以压下试试看

网友:
不插12V看看断电不

网友A:
主板4P的12v不插试试吧

网友:
楼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4P的12v不插试试吧

我说过上假负载的时候不会断电啊

网友:
高手大虾在吗

网友B:
上真U,有的板不过内存也会自动掉电的!内存供电你还没查全呢,还有CPURST,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真U,有的板不过内存也会自动掉电的!内存供电你还没查全呢,还有CPURST,PG!

CPURST,PG!? ?G31的主板不上真U哪来的CPURST,PG,我说过上真U就断啊!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1.93V

网友:
内存又不是只查一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