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92 ver:2.0主板.装系统一半就蓝屏.

楼主(2012-03-18):
V星 ms-7592 ver:2.0主板.装系统一半就蓝屏.内存和硬盘都换过.U也换过.请求问题所在?
硬盘

网友:
power換一下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G41的板这么快就坏了,还在保内吧.先把BIOS内声卡网卡这些屏蔽掉再讲啊.

网友:
是gosht完以后蓝屏吗?要是这样的话调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缘故,试试换一个系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