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解锁求助

楼主(2012-03-18):
一台R60一开机跑完LOGO后就直接出现个锁头的标志,在屏幕的左上角,不是硬盘锁住了,要怎么样解锁,要更换密码芯片吗。哪一个是密码芯片,更换一个同型号的密码芯片可不可以。我是新手,希望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
找你的师付或者是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
没遇见过 等待结果

网友:
在开机的时候选择启动行

那个是bios的锁。 。

网友:
IBM的一般都是安全芯片的。你可以先清零下bios试试。但是可能性基本不大。安全芯片刷很麻烦。先找到文件,再找到座子。

网友:
记得这种密码存在IO中

网友:
已经解决了'原先是想把主板拆出来送去专业维修的'省个拆装费'拆得时候想到清空下CMOS试试'把电池拔了'短路两点五秒钟'然后不插电池'把电脑电池装上'接上键盘开机'已出现LOGO的时候按下了那个蓝色键'滴的一声'进入了BIOS'把BIOS恢复默认值了'退出重启'滴滴两声'报两个错'一个是0271另一个忘记了'把时间调好了关机'插电池装机'开机居然好了'没插硬盘提示找不到系统'装上硬盘后开机重装了系统'这个密码是个简单的密码还是只是巧合呢'原先已开机出现LOGO后'屏幕左上角出现一个类似软盘的标志和一把锁'密码输错三次就必须关机后重开才能重新输入

网友:
来 学 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