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的维修经验---用力压

楼主(2012-03-18):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rs400,状态是不跑码,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刷bios,之后就是量四大供电,发现都正常,然后去论坛上搜。搜到了一条CPU虚焊,我当时想着压力一下试试。也用的不是很大力。我怕把座子压坏,但还是不跑码,,然后继续看搜索的贴子,发现经常提到有人说用力压CPU座,而且要在没有触发之前压。。我想再试试,人站了起来,使了一点劲压,触发,真的跑码了。。点亮了。。。。哈哈。。。。。。接下来就是加焊了CPU座。

呵呵,不错,讯维的总是有人加分的。。

网友A:
LZ也太强悍了      这也叫经验

网友:
拿到板子首先就是目测,再测量(对地值,供电,时钟,复位)然后才是考虑刷BIOS啊,楼主三板斧了。

网友:
。。。 厉害、。。。。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样加焊“座子”的。。用风枪?。。说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样加焊“座子”的。。用风枪?。。说具体一点好吗?

bga....加焊桥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也太强悍了      这也叫经验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我来说真的是经验,我是新手。。我估计以后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我来说真的是经验,我是新手。。我估计以后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如果这也算是好运的话      那我的同事不就天天走好运     压座能跑那是很正常的事     相信你以后经常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ga....加焊桥一样

CPU的座子的“胶”不会熔化吗???

网友:
你故意捣乱吧。呵呵。座子加焊又不是没见过。用助焊剂。

网友:
多看看论坛还是有好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座子的“胶”不会熔化吗???

明天我加焊好了,我告诉你,晚上下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座子的“胶”不会熔化吗???

我也是這樣想的。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個搞法。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精英775u座的板子最容易空焊的!

网友:
775的CPU坐比较爱虚焊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加焊CPU座的,搜了下,网上有说的是放硬币下面用风枪吹

网友:
775座子空焊和CPU的风扇扣具有关系的

网友:
第一次加焊CPU座。。成功了。。。。哈哈。。

详细步骤在这个贴子中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2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