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2-03-18):
想着中PWM芯片和场管组合的电路

网友:
就如你所说调宽度...控灯管...

网友:
脉冲变压器和普通交流变压器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不管什么变压器,次级电压都和初级电压、频率有关。如果是脉冲变压器,次级电压还与初级的脉宽有关(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调整脉宽来控制脉冲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因为更稳定,对电路影响也小。)图中属于脉冲变压器,楼主不能用普通交流变压器的原理去分析它。

网友:
谢谢兄弟的指点呀!我只懂高中物理知识部分,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
菜鸟级别的理解:把初级线圈比喻为水桶,有时半桶,有时满桶,此时次级线圈得到的也是变化的哦,那么调节初级脉宽,也就相当于调整了次级的输出电压啦!

网友:
看是能看懂,怎么觉得那么深奥啊?次级脉冲和初级电压?

网友A(2014-07-04):
脉冲的宽度是调节MOS开关的频率和时长,以增减线圈储能的多少,这样来达到升压的电压高低,它应该还有一个过压反馈电路,给芯片参考调节脉宽,所以你重点要把VIN输入调稳哟,仅供参考哈,有不对的地方请指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脉冲的宽度是调节MOS开关的频率和时长,以增减线圈储能的多少,这样来达到升压的电压高低,它应该还有一个 ...

讲的太对了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