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BIOS设置

楼主(2012-03-18):
惠普笔记本康柏系列nx5000怎样设置BIOS才能U盘启动安装系统。

网友:
学习了,等高手来

网友:
系统起动了,会有BOOT引导选项的呀,,你看下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网友:
点F2进bios,advance feature,然后first boot device---usb device

网友(2013-10-25):
F10     会有BOOT引导选项的呀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系统起动了,会有BOOT引导选项的呀,,  就是 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