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死机。、。、、

楼主(2012-03-18):
  最近老是碰见掉电死机的。。。会不会是因为天气关系啊。。。去年这个时候没学主板 倒是也不知道 什么经验的。。。老道的高手 指教指教

网友:
只是路过,不能解答!

网友:
跟天气没有多大关系,我这里也是这样:一段时间来的机器毛病都是一样的又好几台,主要是自己都练内功,修多了,经验多了就好修些

网友:
断电死机的 先看看主板温度CPU温度正常不  不正常解决OK 不行的话就考虑硬件了

网友:
是掉电了还是死机呀
掉了电就没法死机了

网友:
有的修都好,我都半年没人拿来修了

网友(点评):
作为同行为你感到 悲哀 。。呵呵 开开玩笑。。。那。是合适换换环境了。。

网友:
今天修好一块即掉电 又有死机。。还时亮时不亮的。。。。难度吧。。。第一次

网友:
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