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2-03-18):
插电源看电流,应该是过了内存还没有过显卡,以前加焊过显卡,就用手压了下,电流跑上去了,显示了,就发了一个新的芯片,,芯片那个贵哦。。。。。做上去之后还是和原来一样,用手压一下显卡也可以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AMD 的 CPU 显卡是ATI的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板子本身不良,不过你按就可以显示,可以想下是不是U座,这个U是QL62的多,也坏的不少

网友:
是不是板层断线啦!你用风枪加温后,不用按试下

网友:
我修了个 是北桥坏了的是英伟达的显卡,这个机器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