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bq24753 隔离不过求助???

楼主(2012-03-19):
接过客户手后,就插了一下电源发现没有待机,显示0。000A   三五两下就主板拆出来了,主板拆开后发现是进水机,在待机芯片进水比较严重,EC就一点点。。水清干净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还是一样的故障。。板号为:M961_MP_MB MBX224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图纸,但是找到一个M930的图纸有点相似,,就参照他来看。发现隔离管两个PQ1 PQ2都没有过,,,PQ1三个脚都要是19V。PQ1的控制极是充电芯片BQ24753ARHDR控制的。。。

插上电源测IC的脚,5脚ACDET   和 8脚OVPSET 电压都是2。6V  ,10脚VREF 有3。3V  6脚ACSET 1.2V不知道正不正常。
ACIN  ACP 肯定没有的啦,因为隔离都没有过,这个怎么会有电压呢。。。嘻嘻。。

16脚 SRSET   15脚 IADAPT 21 LEARN 都是0V。。。

在这里请教一下,充电芯片满足怎么样的条件才发ACDRV#信号出来的???

网友:
不管什么充电信号现在主要亮机 查查隔离管周围元器件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找个bq24763引脚图看看,一般都是供电脚控制较,电源检测脚

网友:
隔离不过,电压都有,为什么不亮呢?控制芯片不是没问题~

网友:
你把待机那快断开 看看可以过不

网友:
原来 是公共点短路了,,,,有一个贴片电容坏了,,,拆掉了隔离就可以过了,不过待机高啊。。0。11A
  待机芯片发热啊。。。没有此芯片。。。打算买一个回来换上看看。

网友:
上回一台也是差不多,也是隔离保护,测没发现短路,后查是DC-DC的一上管损坏。

网友:
楼主    你的机器搞定没  我遇到的也是  待机很大0.11  系统供电芯片发烫  3v  5v不出来

网友(2014-07-02):
好像是ACDET为低才会输出ACDRV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2014-11-15):
还没怎么修过 索尼的机子

网友:
不过话说  索尼的 隔离保护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可能是自己没有学精的缘故吧

网友:
我也正遇到一个,,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索尼的公共点没电压  记得测量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不过还没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