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主板不触发,直接飞线解决

楼主(2012-03-19):
昂达a770+主板故障是不触发,于是查看开机排针电压无电压找开机排针电压是哪来的,经跑线是由三端供给于是查三端输入输出电压均无也无短路,找ATX9脚5vSB到三端的线路找半天没找到最后放弃,直接飞线到三端输入脚,输出3.3v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应该跑线看一下,电压断在哪了,

网友:
没去看9脚的铜箔走向?

网友:
从附近找个5VSB也行啊,不影响外观

网友:
5vsb是待机电压吧,不是要3v吗怎么输入5v了

网友(点评):
人家是没5V输入,当然是要5V了,转换后不是3V了吗

网友:
跑下线路看看具体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机排针到IO中间线路的电阻有坏了!仔细跑一下!

网友:
5V SB电流会够吗?

网友:
楼主这样做稳定吗,求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