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怪故障发一图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2-03-1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321.jpg开机到LOGO进度条非常慢然后就出来(如图)
桌面

网友:
各位同仁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 谢谢!

网友:
睇5到你发噶图系点样,但你话入系统慢,你有无用原装电源啊

网友:
我把英文译了出来大家扯一下《该系统设备的模块化托架不能确定。未必完全插入或可能有一些其他问题。请阅读完整的步骤和顺序如下。1.Press的设备完全,坚决流入海湾。2.Power关闭该系统。最后按下电源按钮重试检测设备。按Esc忽》外设也拔了,BIOS也放了电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