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v_s5 5v_s5出不来

楼主(2012-03-19):
大家看下是哪里问题s5_on pq55 pq54 pr202都正常pr202一端问14.5v另一端按开机键后为0.5 3v_s5 5v_s5出不来

网友:
正常啊,3V_S5、5V_S5是3VPCU、5VPCU转换来的,要待机才有,开机S5_ON消失,3V_S5、5V_S5就没了。

网友:
楼主重点查查+15v这条线路  是不是那个元器件是否损坏没有达到开启3v s3和5v s5啊

网友:
学习了,由于看太懂图纸,只能根据解释去对照

网友:
s5-on高电平 再看一下 图上标的电压出来没 那个没出来查那个 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吧pq54取了,不装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点评):
哥们你厉害,叫人家取Q54。你以后遇到取掉试试看Q53 Q52会不会冒烟啊,而且后面很多MOS管会冒烟

网友:
看PQ54的2#是高还是低啊

网友:
看高手讲解,好偷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下开关pq54 2脚5v变为0 pr202一段为14点多一端为0.5  3v_s5 5v-s5出不来

看一下PR202  PR213正常不,有没有分压,不行把PQ54取了试试

网友:
  看S5 ON 有没有出来、

网友:
PR213不正常,有没有分压

网友C:
已修好是pq32埙坏 gs出现了400多欧的阻值 换掉ok

网友:
pq54 2角低电平就对了,你看看3VPCU 5VPCU 管有没有问题,后级有短路没,再看下PC149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PR202  PR213正常不,有没有分压,不行把PQ54取了试试

pr213留空 多谢回复已修好

网友:
还有你不要只看S5-ON  MAINON这一路也要看下
,也要一起看一下,

网友:
楼上讲解很详细了。按下开关pq54 2脚5v变为0 PQ54导通截止。使PQ37 PQ32控制为高,3V_S5  5V_S5就出来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修好是pq32埙坏 gs出现了400多欧的阻值 换掉ok

pq32坏了,为什么3.3v出不来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pq54取了,不装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谁说话冒烟,自己不懂怪别人

网友:
GS极出现了400多的阻值?有点费解

网友:
看不懂,不会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