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 简短分析

楼主(2012-03-19):
高手勿喷,帮忙纠错。谢谢各位大大

hm55 在待机条件已 ibm t410i 为例:电源过隔离。19V加到BD4176KVT 芯片当VIN20,VREGIN20 都正常,后级无短路。会从 vcc3sw 输出 kbc 和 io,南桥的rtc 时钟 的 待机电压。并作为上拉-PWRSHUTDOWN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当 io(BU77700KVT)芯片待机正常。复位正常,时钟起振,会从 mon脚发出 M1_ON 作为 待机M(3v,5V)电压的开启信号。至此。待机电压暂且到这里。但是,。还有一个电压未出来。也就是PCH上电所需要的 1.05V。 在 pch 的rtc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vccsus3_3 正常且在 MEPWROK(3.3) ACPRESENT(3.3)BATLOW#(3.3)RI#(3.3)wake#(3.3)后 会从SLP_lan# 上拉(3.3V) 发出 1.05V的 开启电压 给到 io(BU77700KVT)然后io 第一 发出 lanon 至电压转换芯片,输出 1.05Vlan,第二送到 BD4176KVT 做为 RD6_DRV 的开启 vcc3lan 的开启信号,这个电压是给 pch 下面bios 芯片的工作电压。至此。pch 的 rtc 电压 ,rtc 时钟。pch下面挂着的bios 的 3.3V电压 都满足。等待用户按开机键,就先分析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mh55 在ibm 里面的 主要时序就是上面所述的,刚开始我也是按照T60 来修。结果饶了大远路,导致大面积的更换芯片。后来才得知,其中的待机电压 (SLP_LAN#)是要由 pch 发出。
写的不好。请各位大大批评!如果分析的没错。请大大加分

网友:
lz怎么不发张电路图一起看看

网友(2013-08-06):
mepwrok和SLP-LAN#的顺序。你搞错  了

网友:
看明白点!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