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了:乱码~请大侠们帮帮忙 解决一下 有视频~

楼主(2012-03-19):
一开机就乱码 ~~系统都进不去~~
但是~不管乱码~开机等下下~在手动重新启动电脑~~又好了~正常进入系统~~
每次都要这样做电脑才能正常进入系统~~眼睛观察电容都没爆啊~~奇怪了~~
h t t p://v.youku.com/v_show/id_XMzY3OTAxMDgw.html
http 删除空格就可以了~~我录下来了~~

补充内容 (2012-3-20 00:52):
+我QQ聊吧310178917~我想自己搞~

网友:
视频看了,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都花屏了

网友:
嗯,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如果重新插拔过,清理过针脚,那就是显卡上显存有坏的,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那就可能是内存颗粒有坏的。

网友:
没错

网友:
因该是显卡问题  如果是集显  你试试独立显卡

网友:
集显坏了别修了,省心。
有独立显卡AGP,或者更好的PCI-E插槽,直接上独显、上档次。

网友:
是独立的  如果也有集程的  哪就用集程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嘿嘿

网友:
多数是显卡坏了,换显卡。

网友:
显卡   坏了     典型的

网友:
进系统花屏    显卡主控坏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了你的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