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与 acer 4135的排线能否通用呀。

楼主(2012-03-19):
在网上只能找到4315的排线,找不到4135的!不知这两个型号的排线能否通用?
ACER

网友:
你看下屏的引脚定义啊!供电、红、绿、蓝、时钟信号是否以一样,要不然会运气补好要烧掉的。。

网友:
没试过 你找个图片

网友:
可以实测线路,对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