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320AS 7200.11 FW:SD15 固件门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9):
        昨天一客户的ST500G硬盘,用在DVR硬盘录像机里。客户反映说不认盘。于是照罗老师的方法做。
    1. 断开主轴电机三根线的连接。(这里用纸什么的。)接上电源线,数据线,
COM  线。
    2. 进PC3000 ,F12通电,这时应该只有:DRD和DSC两灯亮,其它灯都不亮才行。若还有其它灯亮,应该断电再通电一次。
    3  点向右的三角,运行。此时没有出现:F3  T> 。而学的时候看老师操作的时候,是直接再现:F3  T>  .此时找原因,就重新插拔了一下电源线,数据线。最后发现:IDE---SATA转接卡上的:PHY RDY灯没有亮,这时就用手动了一下插头。此时灯亮,从而再退出重试。这次成功的出现了:F3 T>

   4   输入命令:   F3 T> /2  转到  2级;
                         F3 2> Z   电机停转;
                         此时出现提示:SPIN DOWN COMPLETE.
       此时去掉主轴电机三根线哪的纸张,把电路板装好。
                         从而:F3 2> U, 启转电机,
                         F3   2>/1  转到1级,
                             F3 1>N1 :  复位SMART 表。
     断电,再重新通电。此时已经能够就绪。然而:在状态信息一栏,Capacity:MB(),
    容量为0,所以  F3 1>/T  :  转到  T级,
                          F3 T> m0,2,2,0,0,0,0,22    大约等了:两三分钟,出现:user Par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secs .
Zone re-format was  skipped...   出现了:  Successful  说明盘的容量已经恢复。此时断电,在通电,容量恢复正常。

网友:
呵呵。。。学习了 。。。PC3000我 还 不 会用

网友:
pc3000 没用过,,和效率源 命令一样啊 似乎

网友:
不错,把学的东西,灵活运用,能解决中间出现的异常情况,技术提高很快。

网友:
这里有一步骤是需要借鉴的 我表示我用那种方法太苦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