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黑屏的通病求助

楼主(2012-03-19):
ACER 4736ZG 独显主板 运行一段时间黑屏 再开机无显示 但键盘的大小写键按了有反应 机子自检应该是通过了 而且外接也有显示
屏和屏线/高压板肯定完好无问题 因为有时放一段时间或是拍拍可以开机点亮

发现开机黑屏时 主板屏线接口处有几个电压都没有 29/31/33脚的LCDVDD为0V 35脚DISPOFF 为0V 37脚INVTPWN为0V 39脚DAC_BRIC为0V 其余脚工作电压正常

并且发现很多网友碰到类似一样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一个通病(很多网友换了显卡/北桥/南桥等都无效)

网友:
楼主那这个 通病怎么修啊

网友:
既然知道没有电压,就查相关工作条件嘛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大多说是说重置北桥,好多本都有这个通病吧!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吧!! 这个机器屏线也是经常有坏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唉~是通病阿,更换nec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2-07-01):
纯属扯淡。。。。。那些个电压出不来可不是那么好查的,你以为是PWM电压吗?

网友(2012-03-19):
同意楼上  感觉屏线的问题大

网友:
座桥吧 桥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貌似不是nec电容,,是桥虚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CDVDD电压没出来就修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控制端在显卡,也有的是北桥控制的。

网友:
没有修过4736zg主板,就不要来乱了,我修太多了,这机最常见的就是不定时黑屏,跟显示芯片没关系。这机很新的,ddr3内存,不是显卡门

网友(2012-06-29):
现在很多机子都用的NEC电容。这个机器是用的这个电容的。
这个机器不定时黑屏不是nec电容的问题,是显卡供电芯片的问题,被这个机器折腾过

网友(2012-03-19):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哟

网友:
拍拍就好的话,我觉得还是看看显卡这边的问题吧,没有决定的通病

网友:
是完全无显  还是屏暗啊?   屏暗的话还不好修吗?

网友:
通病的话一般都市虚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nec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A:
NEC电容不好换啊。热风吹上去,电容上面的胶都化了。怎么办啊

网友:
兄弟呀,我手里正有个这个本本,故障一样,不定时黑屏。有时用几天都没问题,有时开机进系统就黑了或是看会电影黑了,再开就开不了了,开不了时电流到0.8左右。就上不去了。我把机子拆了 ,散热器拆掉 再装上他又好了。疑似虚焊故障。有的朋友又说是NEC 电容

网友:
不发表。。。。。修的不多这机器

网友:
楼主有进展及时发帖哦,我打算干北桥

网友:
我刚刚接了一台这个机器 有时不亮  不亮时电流1.0a  准备换nec电容  前天修了台三星的 也是时亮时不亮 换了NEC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PU13芯片肯定是好的 1.1V输出也很稳定 我想动北桥了 因为LCDVDD电压没出来 显卡排除后就是北桥了 这北桥也奇怪 用的是GM集成显卡的

网友:
NEC 的大电容 我换了 还是老样子 ,还得努力呀

网友B:
我现在也接了一台呀,不过开机是黑屏,外接什么时候都能显示。听客人说是他自己在XP下刷BIOS没完成,出现白屏后就这样的,不过到我手前有修过……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接了一台呀,不过开机是黑屏,外接什么时候都能显示。听客人说是他自己在XP下刷BIOS没完成,出现白 ...

刷bios先吧,客户都自个说了没完成,但是要先了解下为什么会刷不成功,是不是刷的过程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电容不好换啊。热风吹上去,电容上面的胶都化了。怎么办啊

上BGA机拆nec电容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先看清是不显还是暗屏

网友:
屏线问题吧 我遇到过

网友:
有没有解决呀?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楼主也放句话呀!

网友:
常见通病 终于搞定ACER 4736Z 和主板质量有关 容易掉点引起

网友:
lz这个是通病吗?每台这种型号的机器.这种问题.不可能都是拍打坏的吧!!!!!!!!!!!!!!!!

网友:
这个好像 不怎么是通病吧 刚刚看到了个帖子说是双显卡切换问题 不晓得可能不 回头试一下

网友:
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但黑屏的情况下,99%都是显卡或显卡外围信号有问题了。

网友:
这本子桥爱虚

网友:
显卡1.8v不对

网友:
修到过一例,是PU13这个八脚芯片虚了。故障是屏亮几秒就黑屏,大小写切换正常

网友:
外接有显示,怎么会是显卡的问题呢?和教程矛盾啊

网友:
拍打会亮一般都是北桥问题,但如果是NEC大电容的话问题就难说了,先把那看着令人不爽的电容换掉吧!!!

网友(2012-05-02):
我接到一台  XP滚动条后就黑屏了. 如果不装显卡驱动就没问题.. BIOS刷了..显卡换了..    哪位有修好了啊  分享一下啊 ...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有时候开机的时候过了LOGO就黑屏    过了logo 不黑屏的话 正常进系统正常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 跑3d 压力测试 都没问题 显卡温度狠正常   不知道动哪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现在就在修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就是用一会黑屏,外接也是一模一样。显卡也换过了。显卡有个1.1V的电压,也换了,还是一样。我测到显卡供电PL14的电压是0.9多的时候是正常的,只要电压跳到1.2或者1.3就马上死机花屏。芯片换了场效应管换了电感换了滤波电容换了。没有好,  我想尝试改成集成的,有改过的说说经验。

网友:
这个算机器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那能说说是哪问题吗?

网友:
修的多的是他的进水机器

网友:
原来是掉了一个点啊,够细心

网友:
的确遇到几台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通病还真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宏基4736zg的电脑,客户拿来是不亮,我就把显卡加焊了一下,加焊完好了,我装起来用了一会也没问题,等到第二天在开机就不亮了,有时屏幕闪一下光就灭了,我把显卡又重新做了一下,还是不行,请问这个跟NEC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还有什么问题可能性大啊?

网友:
加焊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细心,真细心了!

网友:
楼主,屏都是好的,暗屏怎么修啊

网友(2012-06-16):
这款机器通病是北桥 我敢90%是 我修过 压北桥就能显示

网友(2012-09-10):
电容用风枪可以吗

网友:
学习啦!以后一定要仔细!

网友(2012-10-23):
糖糖 说你修过这机器那么的那是什么地方坏呢,也不说清楚一点,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门啊?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的现象一样,明天BGA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有时好有时坏是很头疼的,需要很强的耐心

网友:
有时不能准确毛病点。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个也不算什么通病吧!~ 做事不过硬

网友:
看了这么多高手的发言,我的换了PU13,还不行,后面是把屏线换了才行,是屏线磨破了。

网友(2014-07-28):
不是显卡问题的吗?

网友:
nec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我师傅 说,,独显90%会是显卡问题,,,楼主感觉是吗/??/

网友:
拆的时候不小心掉电了啊

网友:
刚修了一台,开始是换电容 ,没效果,,再加焊显卡, 好了 ,用了10多天 再出现同样问题, 运行鲁大师 会黑屏 但不会断电....按开关 关不了机 ,拆开 把所有有脚 无脚的IC都加焊了一遍 问题又好了 暂时 运行了几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