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图片上写字标记

楼主(2012-03-19):
如何在图片上写字标记,如下图一样的效果???就像R1和R2一样标记一下,清楚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在画图软件就可以了哦

网友:
用photoshop打开图片,有文字输入

网友:
是的  右击好像有一个标注

网友:
有ps在上面写字

网友:
用QQ截图也可以做到。去一般用PHOTOSHOP

网友:
微软只带的画图就行啊

网友:
这个可以先复制在qq里 然后点击涂鸦,输入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
用ps或者自带的画图软件

网友:
画图最简单最好用

网友:
找个制图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XI统都有画图软件,图片右键编辑,左边工具栏有个A字符,是添加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