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 亮几秒后暗屏

楼主(2012-03-19):
  今收到一客户戴尔显示器,故障是亮几秒就暗屏了,测试灯管有不亮的,全部换完灯管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高压板上是一个OZ9937GN的IC ,找不到此IC的PDF,干脆就改了个高压,可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郁闷,纠结。求助高手回复。

网友:
灯管换得不好呀

网友:
刚开始我 也 觉得没换好。又换了 一次,测试灯管没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负载不够。

网友:
查高压板上的电压啊  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就是开关电压的问题 后来我从屏幕供电拉线过去才搞定的

网友:
感谢你们!  问题解决了

Yy.
问题如何解决的啊?是不是没断开12V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