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联想B460无U的供电?路过的朋友进来给点思路

楼主(2012-03-19):
此板们现在无U供电,  机器型号是联想B460, 板号是LA46 。 原来的故障是不触发,之后刷BIOS可以触发了。

现在的故障无U的供电,  EC没有发出S0_PWR_GOOD 也就是CPU的开启型号, EC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EC到供电芯片的电路查过。VCC_GFXCORE 供电也是正常0.9V,  I3的机器

  那位高人还有高招呢? 指点下小弟。

                     谢谢修友们的建议,机器已经修好了。还是BIOS的问题

前面我说机器拿过来不触发的,感觉是BIOS的问题,直接去本本联盟下了
几个BIOS刷了上去可以触发了(为什么去本本呢?哪里的下载分比较便宜。 -_- )可是还是不出U的电压,没办法  ,求助中。

                       综合了大家的建议,BIOS和EC的条件没满足或者是EC要发SO_PWR_GOOG的前提条件没有满足,排除了后面的可能性之后在基地下了一个BIOS, 竟然直接给我耍脾气还不触发了。连待机都没  操蛋的狠
                      又去下了一个BIOS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887  里面有个偶不是传说的朋友提供的BIOS之后U的电压出来了。  直接点亮。
                     总以为好了,但是进系统之后关机关不了,电流在0.8A不动,又去把南桥的BIOS刷回原来的。    好了。

                 修来修去都是BIOS在作怪。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能贡献一下吗

网友A:
bios刷好了没有啊,有遇到过bios的问题不出u电压,但是你这个不防看看其他电压的好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都测量过的, 板子的电压和PG我都测量过, 正常的。

网友:
南桥发给ec的信号有吗

网友:
一般的台式机的主板如果没有供电电路,一般都是场管的问题,和电容问题,笔记本的没有多研究过,你可以看看u附近的场管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点评):
但是他的开启信号都没出来噢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ios刷好了没有啊,有遇到过bios的问题不出u电压,但是你这个不防看看其他电压的好信号出来没有

再找个bios刷刷,有些问题,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找个bios刷刷,有些问题,让人难以理解

那是没有CPU参考电压吧,断开EC到IC的线路,看是不是EC把他拉低,断开后有可能那电压出来了

同意,观点正确,用表笔加个en看看出电压不

网友:
那是没有CPU参考电压吧,断开EC到IC的线路,看是不是EC把他拉低,断开后有可能那电压出来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要查下

网友:
查其它电源IC看是不是所有PG信号都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CPU参考电压吧,断开EC到IC的线路,看是不是EC把他拉低,断开后有可能那电压出来了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都修到这了,在换个BIOS刷一下吧,应该可以

网友C:
LZ是修好了  但有时间的话 可不可以回答下我  怎么把南桥的BIOS刷回原来的?是把BIOS里面南桥的那部分修改了  还是南桥还有个单独的BIOS

网友(点评):
他是单独的BIOS, EC还有一个, 两个BIOS, 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修好了  但有时间的话 可不可以回答下我  怎么把南桥的BIOS刷回原来的?是把BIOS里面南桥的那部分修改了 ...

就是刷EC么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bios坏的多

网友:
cpu开启受ec gpio 控制吗????                 前面,,,给我扣了这么多分,,,,有点不爽。。

网友:
小青年  现在专攻笔记本了?

网友(点评):
在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