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G 到XP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03-19):
用PE,走到XP滚动条就死机,加焊过北桥,U座,刷过BIOS,换过IO,都不好用,后来加焊南桥,能进桌面了,重新做系统,一切OK.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到外设部分虚汗了。

网友:
重点考虑南桥LZ为什么去焊北桥呢?

网友:
GB南桥 一般都是着问题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相当的乱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