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显示器经常黑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9):
宏基19寸显示器经常黑屏    烤机5分钟左右会黑一次   2秒钟又恢复正常,之后就是不定时黑屏  很快又恢复正常     PWM是LX6512CD    下面是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我想去保护烤机试试  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保护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人来帮帮我呀?

网友:
实在不行改块高压板,去保护不保险。成本也不高

网友:
求讲解!!!!!!!!!1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 50V25UF的电容换了

网友:
这个我是真不会  绝对的新手  帮不上忙 不好意思哈

网友:
这种情况你一般是高压条或者灯管不良!

网友:
哥们你这个电路我怎么看是笔记本的高压条电路啊???19寸的液晶用的单灯???

网友:
可以先拔掉按键烤,还不行的话电源板的电容全换了看看,不行再测灯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改高压吧

网友A: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什么情况?
用通用高压板点着试试,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没找到,只找到LX6512CD的一个应用电路图,不是显示器的    显示器的是四灯小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什么情况?
用通用高压板点着试试,

黑屏时,指示灯正常亮着 绿色

网友:
通用高呀了板改上去  灯管换了

网友B:
如果开关信号正常 外接高压条试灯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关信号正常 外接高压条试灯管看看。

外接了高压,正在烤机

网友:
这种先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还是电源板,灯管换,高压改,电源板修。

网友:
一般黑屏,电源电容坏的,再有就是高压电路,三是灯管,我一般先换用高压 板点一下灯管,可以点亮,没有上下亮度不一致的,一般是高压问题,也可以用新的带架灯管试高压板的好坏,很少见驱动坏的,先确定 下是哪部分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我晕了,我把电源高压一体板和四个灯管全换新的,还 是经常黑屏,我怀疑是屏电路的问题 屏电路发热很利害,屏电路是怎样检修的,前辈指点指点吧,我都快疯了

网友:
首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其次看灯管是否损坏或者老换,接头是否虚焊。

网友:
你有通用板或点屏套件吗?要不找个差不多的线路,把屏挂 上去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如果 是屏的问题,你说屏芯片发烧厉害,你可以试的帮它降温看看(加个散热片什么的),如果降温可以正常,查屏线路电压,5V 3.3V等,先这些试试,有问题再反馈!

网友:
你说屏有问题可以用通用板来测试出到底是不是屏的问题,因为一台显示器只有这几块电路板(先试电源、再是高压、再就驱动板,接着测屏)其中的解法相信你自己知道的,一样一样来排除,要是你生意一般的话就慢慢修,要是生意好的话,建议你换,因为成本就这么高,时间也是金钱!!!!

网友:
听着很深奥呀得好好学了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其次看灯管是否损坏或者老换,接头是否虚焊了

网友:
灯管灭了能重新亮,就不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哪个高压保护了不断电能自动恢复?你这情况估计是驱动板问题,on/off信号在变化。

网友:
但是开关旁边的灯是常亮的,也不变颜色,刚开显示器10分钟左右正常,烤机时间越长黑屏频率越高,如果不接屏的单烤电源高压板+驱动板+加灯管+按键板2,3个小时都不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