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第一次用bga加焊cpu座成功。

楼主(2012-03-19):
至于为什么要加焊大家可以看这个贴子。。我用的bga是迅维cf360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162-1-1.html
1.先CPU针上面均匀滴肋焊剂

2.保好隔热带,二层,以免造成北桥空焊跟电容鼓起。。

3.调整好下部的支住,一定要让中间那个几微微突起。。

4.下部情况

5.好了。启动,调整到第四档位。。

6.暂停,等过十秒钟左右再关闭。。上部跟下部温度差不多。。。260度左右

7.好了之后。。取下测试。。

8.成功。。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我是我第一次加焊,虽然成功了,,心里超级激动。。。呵呵。。

激动时应该的
拿來換座較實際...

网友:
我还以为是加翰的cpu 我上次的那个amd的ql60就是加翰cpu 既然好了不过掉了两根针,接上去了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有两台BGA,不错,有钱....

网友(点评):
呵呵。说明迅维机器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有两台BGA,不错,有钱....

我又不是老板,是公司的。。。。

网友:
一边一台BGA,不错啊,生意一定很好。

网友:
讯维的BGA 怎么样?

网友:
我没有BGA焊台,但看了楼主的分享,令我对BGA焊台加深了点认识!

网友:
生意肯定不错.都上两台BGA

网友:
我现在都没弄过BGA呢,我们有专门的BGA师傅,以后有机会也得弄弄.

网友:
还从来没加焊过CPU座呢
很期待像楼主一样的第一次

网友:
楼主加焊的时候,将CPU座子最上面的铁板拆下来安全点吧,否则温度高了,两边受力不均匀,就悲剧了

网友B:
楼主的是一体机还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一体机还是显示器?

显示器
........................

网友:
还从没用过BGA,楼主的经验让我对BGA,重新有了认识,我现在还停留在液晶,主板的电源部份。再深我也不想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