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5V线路上元器件都接地。。。

楼主(2012-03-19):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5V线路上元器件都接地。。。这个是什么情况。。求指导!!
电源

网友:
一个个断开,看看,肯定是有短路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短路了,检查

网友:
二极管击穿,电容短路

网友:
都哪些元件坏了会引起接地??

网友:
短路啦,,用五伏烧一下 就知道啦

网友:
用断路法分段查

网友:
看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呀,再就是看看有无稳压管击穿。一般跟电容无关。

网友:
用排除法,从5V的电路一个个元器件一个个拆下来测量,我觉得是5V二极管短路的多

网友:
短路都修不了,还干什么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