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少提成功率,请少问成功率!

楼主(2012-03-19):
首先要搞清楚,成功率是个概率上的概念,是大量试验得出的结果,是成千上万次同样条件试验的结果
每当有人做个什么设备,总有一大堆人问成功率是多少?请问那个人能告诉你成功率是多少?!

做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能出来个成功率的数据,能说个我的成功率是多少?!最多告诉你我做了八个成功了三个、或者成功了五个等等,根本就不能说我的成功率是多少。请问那个东西刚做出来就做了成千上万个实例。
谈成功率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做的是同一类器件同一类板子,不同板子和器件要分类说明,请问那个在短时间内能有机会做成千上万相同的实例。

我可以肯定地说新的东西做出来,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成功率,如果有人一定要说那也一定是乱说,不足为信。

少量的例子是谈不上成功率的,维修不是工厂生产,大量的同类例子在维修上是很难遇到的,故敬请各位少提成功率,少问成功率,更不要把成功率当口头禅,谢谢!

hjq
同意 我做了一个,失败了,但不能说100%失败吧。

网友:
看来是个直性子    。。。 支持支持

网友:
支持,作为维修人员应该着重提高自身的维修技术,而不要要成功依赖于设备的成功率,给你最好的设备,你查不出故障设备也用不上,你对设备的操作能力不行,设备再好,你也修复不了故障

网友:
我倒是觉得人家做出一个东西来,而且设备全部加工完成了以后,如果没有提到实际例子,你倒是可以提个要求给个实际试验的例子,或者问问有没有做成功过,也可以问问还有哪些方面有问题等等都是可以的。

新的东西出来,在没有成熟使用经验的情况下,成功一个,就有成功更多的希望,随着改进,技术成熟希望会越来越大。如果要用所谓“成功率”来判断,估计各种创造都得夭折。

要谈成功率,真没有人能告诉你了。没有大量的同类实例,操作者水平也是问题。比如造飞机不会开飞机的大概也多着呢,飞行员能正常飞行的飞机到造飞机的人手里也许会倒栽葱。

网友:
设备只是辅助,大脑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成功率

网友:
认同楼主说法,比方工厂里的生手和熟练老工人谁做产品的成功率高?包括大家常使用的电铭铁,刚接触到铬铁时肯定焊接不是很好,要有一定熟练过程和技巧,此时你问铬铁焊接成功率,该怎么说呢?再说是新东西,又加新使用,该怎么讲?
我认为可多问多看一下工作原理,问会的人使用技巧,老百姓说的绝招,自己还要多想问题,别人技巧是否还有改进的可能,只有这样才会做到更好,以上只是我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