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43M主板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2-03-19):
电源紫线不接主板有5伏,接主板变成1.到2.几跳动,紫线对地阻值100, 相连APL1085输入脚也是1.到2.几跳动,pci A14 0.5伏,电池的跳线冒中间针没电压,开关针电压很低。换电源问题依旧。望高手给指点一下。

建议楼主先学下待机电压原理和待机电压所连接的电路!!

网友:
先跑线 看谁把电压拉低了在说

网友:
上面的情况楼主修好没

网友:
看看3.3短路没有 如短路可以吧网卡拆了在测  如果网卡拆了还是短路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可以测下USB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把网卡干掉

网友:
把网卡芯片扯了再跑了电路

网友:
打雷很有可能把网卡芯片给打坏了 如果没好   打一下USB的的阻值  如果短路了   那就是南桥挂了  如果主板不好 没什么资料  就叫客户换了吧!!!

网友:
雷击的板就是网卡,南桥那些会坏啊!你测一下PCI A14脚阻值啊?看看网卡和南桥那个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