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磁盘碎片整理的六大技巧

楼主(2012-03-19):
为了使系统发挥更好的性能,我们经常需要整理磁盘碎片,但对于大容量的硬盘来说,这一工作通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本文将向您介绍一些加速整理磁盘碎片的技巧。  1. 关闭应用程序
  由于某些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反复地读取硬盘中的数据,这会影响碎片整理程序的正常工作,在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导致死机现象的发生。因此,为了加快磁盘碎片的整理速度,最好把各个正在运行的程序关闭掉。
  2. 调整参数或使用专用软件
  如果硬盘的容量或者分区的容量比较小,对其进行碎片整理工作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对于一些塞满数据的大硬盘和分区来说,则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所以,我们在整理这些大容量的硬盘或者分区时,可以采取下面2种措施: 首先可以将Windows 9x系统自身附带的整理程序中的优化参数关闭,这样可以加快碎片整理的速度,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可能不会很明显。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专用的碎片整理工具来对硬盘或者分区进行整理,例如笔者目前使用的Vop99软件,其整理磁盘碎片的速度就非常快。如果我们每天都使用Vop99整理磁盘碎片,磁盘将在几分钟内得到优化,系统能够一直保持最佳状态。笔者建议大家使用Windows的计划任务程序,设定至少每周自动运行一次Vop99。
  3. 修改注册表自动关闭屏幕保护
  在进行磁盘碎片整理工作前,首先要关闭屏幕保护程序,否则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会反复地启动,但是如果每次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关闭应用程序,可能比较麻烦。在这里笔者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即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自动关闭屏幕保护。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在命令行中使用regedit命令打开注册表,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Applets",然后在此路径下寻找是否有"Defrag"键值,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系统默认情况下都有此键值。在"Defrag"键值下再新建一个名为"Settings"的主键,然后再在此新建的主键下建立一个名为"DisableScreenSaver"的主键,最后将它的默认字符串值改为"YES"即可。以后每次运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时系统会自动屏蔽掉屏幕保护,运行完成后自动恢复。

网友:
现在硬盘越来越大 整理磁盘碎片时间也越来越长
感觉整理磁盘费效比越来越差了

网友:
好久没整理过磁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