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多问题电源经过

楼主(2012-03-19):
给别人修电脑
开始是开不了机,短接绿线到地能够启动,按开机键无反应.ATX电源绿5V  5.12V正常,紫5V 4V ,“按开机键无反应”的道理很明显:紫5V电压偏低 只有4V,经限流电阻到开关针后电压低于2.5V(通常高于2.5V才正常),SBIO不能识别这2.5V因面无法触发,而直接短接绿线则直接拉低了SB/IO的开机控制模块.很明显这是电源故障导致无法开机
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待机5VSB 电解电容失容,我直接更换掉5VSB 电解电容,测试5VSB 5.2V正常,装上电源试机正常交货.呵呵,轻松解决问题 狂喜….可惜早了点,大头在后
两天后客人又送过来了,依旧是无法开机,拆下检查,紫5V、绿5V都正常,短接绿线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测494 电压:4 2.9V8112.3V12 17V (忘了查131415脚,多走弯路),直接短接494 4脚到地拉低到0V,但风扇不转,象这样的问题一般风扇若转,说明问题在后级输出部分,重点在339周围;如风扇不转问题在主控电路,重点查811脚到两个主开关管。顺着811脚到13007都查了个遍,所有元件都是好的,查494 56脚相连电阻、电容也都是好的,查494其它各脚电压,1314154V,明显偏低,14脚电压是494产生的基准电压5V ,低电压说明494工作不正常,更换494131415变成5V
短接绿线风扇转动,问题解决了,又是狂喜….可惜又早了
测电源输出,各路正常,但灰色PG02V,明显电源还没修好,查339周围元件皆无故障。从论坛上看到,这样的问题应查大滤波电容,拆下330FU电容检查,有一支完全失容,从料板上拆下一对电容将上试机完全正常.呵呵,这下可能真喜一下

网友:
楼主,太强了!电源都修好!

网友(点评):
电源有这么难修好吗?只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和动手能力,看多一些帖子积累经验,不懂就发问,修好一个电源也是不难的

网友A:
师傅你还要返修 大电容损坏查均压电阻没???

网友:
还帮客户修电源~!不如直接换一个来的比较实在`!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这么多的问题你都能够检查出来,

网友:
电原维修的价值不大  要是批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还要返修 大电容损坏查均压电阻没???

哈哈哈哈  最关键的忘了

网友:
还可以了
比我好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