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待机TPS51020REF9.5V?

楼主(2012-03-19):
华硕Z99D待机TPS51020REF9.5V?一般情况应该是2V左右的 为什么这么高呢?查了一下是正常的!
华硕

网友:
华硕Z99D待机在0.2到0.6。。那在 2V啊 ?我 这有一台待机是0.4
反对楼主:
5.0
反对楼主:
大哥你乱来吧。华硕待机0.6?未装电池 0.6 你乱来吧。绝对短路啦

网友:
你 的 机器什么 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