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C盘

楼主(2012-03-19):
经常遇到进不到系统的故障,用PE系统去看,C盘打不开,如下图:
只有格式化才能打开,但系统就全部丢失了。

网友:
重做系统把

网友:
只能重做系统了

网友:
这种情况 通常是硬盘有坏道   你用mhdd测一下  ,修复一下试试

分区表问题
不是坏道吧,应该是分区表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装系统装一半就断电造成的    格式化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就行了啊

网友:
在系统里面也打不开  就只能重做了

网友:
c盘一般没有重要的资料吧 格式化算了

网友:
要是C盘有重要数据要弄出来怎么办了????   这个问题还不知道怎么搞

关键是如有要的数据怎么办?能恢复吗?

网友:
如果装不进去应该是你主板问题!换个内存、CPU试试

你没见过这毛病不要乱说话!

iamzzl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没啥重要资料格式化重装吧

网友:
挂在别的机上有可能打得开

网友A:
用DISKGEN把资料复制出来。然后再重装系统吧。

DISKGEN能考东西吗?有机会学学
DISKGEN能考东西吗?有机会试试!

网友:
傻瓜而经济实惠

网友:
只能重新弄个系统了

网友:
C盘有重要数据要弄出来

网友:
像十三楼说的,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前提是机子是正常使用出现类似情况的,包括有坏道,但是是重装系统后出现的,原来的C盘数据可以说就没了,这时候你可以格式化重装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2-3-26 19:13):
一般SATA接口的数据线和电源线容易变形,经常导致系统卡一下卡一下的,最后导致数据出错,除了这个一般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做系统就OK了,不要分区啊

网友:
点右键 修复下看看

网友(点评):
只有格式化后才能打开。

网友:
重做系统把,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自己多动动手就行了!问了也没意思,下次不一定会遇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装系统装一半关机了。lz不是说里面有资料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试试,将这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当从盘,主盘系统是xp的,一半起机会有硬盘自检,如果不自检就系统下盘符右键属性,工具,开始检查,手动修复下试试。一般都是突然断电造成的分区表损坏造成的,如果还不行的话要么就软件恢复下数据,要不就重装吧。

网友:
硬盘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用软件扫一下硬盘,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我就希望他要数据,那样就可以收数据恢复,而不是做系统的钱了,哈哈

网友:
硬盘分区表错误,重装系统。 桌面资料 OVER

网友:
一般都叫客户不要把重要资料发桌面和C盘的,这种情况,也只能格式化了重装系统

网友(点评):
如果客户不要C盘的资料,都是格了重装的,关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才不格,恢复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重状系统  把  要是里面有资料的话 你可以格式化后用winhex找回来    能找全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试试,可能能打开,再不行就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如果打不开,但想要里面的资料的话你可以用diskgen恢复一下资料然后再格了重做系统就OK啦、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只能重做系统

网友:
还有别的方法嘛?遇见这个、我直接装系统。。。

网友:
是否硬盘OVER了

网友:
直接覆盖c盘,赶紧的,呵呵 没其他办法

网友:
遇到过 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开,关键是C盘有理要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把资料复制出来。然后再重装系统吧。

可以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