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M-A1.0黑色大板基本都没供电

楼主(2012-03-19):
780黑色大板上点 CPU           内存               北桥(双桥的)都没电 那位大哥有图纸奉献一下吧
各供电IC 型号      ISL6323     fp6321           RT9218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scq3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量一下短路没有,CMOS正常与否,USB口是否有短路.内存供电应该是比较独立的.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有了内存电压在修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