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I/O报错如何恢复?

楼主(2012-03-19):
U盘I/O报错,各种不能扫描,WINHEX打不开。主控换了,金振换了。还是报错。求助各位。

网友:
换南桥试试

你丫能不能不要这么水······

网友:
要资料不?不要资料就量产试试!

网友:
用量产方法,有个闪存芯片,在左上角吧,有个却口 是圆点,那是1脚逆时针数..  短接28-29脚,插USB借口,通电量产,量产成功,拔出,重插还原。。。百度一下看看呗~

网友:
要能保住数据。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知道,已经想了很多办法,楼主也是专业人士,看来只有用专业设备直接读取芯片了。

网友:
听老师讲过,只能用专门的设备读取闪存数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知道,已经想了很多办法,楼主也是专业人士,看来只有用专业设备直接读取芯片了。

罗工看人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