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毛病,诊断全跑过,跑到显卡的时候滴滴叫直接跳过。

楼主(2012-03-19):
故障如上所述。有没有大师解教下,急用,在线等。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显卡一开始上面电容鼓包,换下了  然后做了下显卡芯片。无果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   怎么修啊?

网友:
显卡无核心供电,估计是,按没供电修吧,不是很好搞

网友:
显卡无供电一般会复位灯常亮。
无供电就没RST信号。
建议刷新一下BIOS。

网友:
显卡坏掉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量一下 显卡供电 1.06V 正不正常 是不是单桥芯片   是的话狠还能吹一次  不过不要太久  不然会吹死的     前几天我就修过    都吹号了

网友:
总之是显卡和主板的芯片组不正常了.先换显卡 ,再看北桥,再看PCI-E槽与北桥之间的电容.

网友:
先换显卡试,在查电路 刷BIOS

网友:
显卡 BIOS,期待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对头,换个显卡试试啦。

网友:
BIOS刷错了会这样的

网友:
换显卡了吗?

网友:
更换显卡吧

网友:
刷显卡BIOS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再研究下了。

网友:
BIOS  显卡 及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