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换声卡引起的悲剧

楼主(2012-03-19):
新手出更,今天接到一台方正本本没有声音,心想这个问题简单啊,最多换个声卡就OK了,拆开一看板号DAOQL6MB8F0,声卡是RLT268,先检查了一下周边电路一切OK基本可以确认是声卡芯片问题,于是拿起风枪一个字吹,然后再换上声卡芯片,装好机结果悲剧发生了竟然检到屏的时候自动掉电,心想为什么呢只换了个声卡不会是芯片是坏的引起短路了吧。再检查电路仍然正常,真是奇怪了。把屏拆了接外屏竟然可以过去,完了一头冷汗下来了不会是把显卡给挂了吧。把主板拿到心里仔细看了下声卡下面竟然是南桥,我晕不会又是南桥脱焊了吧。悲催了!!!!!!没办法送到朋友那里去换个桥竟然真的是桥。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网友:
南桥背后怎么会是声卡呢   应该在旁边吧

网友:
离的太近了

网友:
兄弟看仔细了我说的是在声卡的下面,也就是说,声卡和南桥分别在主板的两面

网友:
你吹了多长时间呀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