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 943NWX 驱动板如何与原装触摸板线对接

楼主(2012-03-19):
假三星 943NWX 驱动板如何与原装触摸板线对接

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针数对接位置 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
三星OSD 菜单连接通用乐华2025通用驱动板定义
案例1:市场常遇到假三星OSD 菜单定义
4线连接方法:
1: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2: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3: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4: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五线连接方法:
1:蓝线接---驱动板屏供电跳线处 3.3V
2: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3: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4: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5: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案例2:通用2025 替换原装三星驱动板
注意有的线序正好是反过来的朋友 注意区分一下地线就可以了。
1:蓝线接---驱动板屏供电跳线处 3.3V
2:白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3: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4:白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5:白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以上描述是触摸或者轻触通用改装方法4线的连接和5线的连接只有3.3V 线不同其他定义一样。希望大家改板成功。

网友A:
TCI  八线怎么改  是触摸的

网友:
这个只是普通的2025L的板吧,如果是代替的是不需要改的。你到TB看看就知道了,板子外形都不一样。

网友:
直接换原装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二楼说的很详细~!很专业~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I  八线怎么改  是触摸的

1脚接开关,2-3脚接指示灯,4脚接地,5脚+,6脚-,7脚AUTO,8脚MENU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接开关,2-3脚接指示灯,4脚接地,5脚+,6脚-,7脚AUTO,8脚MENU

是啊  我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