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12-03-19):
一个多彩电源上电不触发,测得紫色5VSB正常,绿线与黑线短接风扇不转,用万用表测得绿线4.6V,感觉电压偏低。
于是打开电源目测电容无任何问题,其它元器件也无损坏迹象。茫然无思路中~~~~~求各位帮忙。

网友(点评):
先看一下,,,494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换那个芯片呀  请多多指教

网友:
绿线连着几个电阻,最后连着tl 494芯片,感觉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输出的各路电压有吗?有无短路、漏电?

网友:
绿线4。6V完全正常,3点几伏都行
先测494(或7500)各引脚电压,报上来才好给你下一步建议

网友:
测494  12脚电压  短接4脚到地  不不转换494 推动管  开关管。 转 换339查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