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主板网卡不能连接????

楼主(2012-03-19):
今天收到一台机器说上不去网,拆机发现进液了。清理后不行,就换了个网卡芯片,开机后能找到网卡,也能装上驱动,但是插上网线之后没有反应。网卡灯也不亮,还是提示网线被拔出。这会是哪的问题呢,???是芯片的事啊还是线路中的电阻有坏了的呢?谢谢
芯片

网友:
查网卡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哥们有没试着把网桥加焊一下,或是换个网桥试一下。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子是这故障

网友:
找份图纸对照查
才能解决问题
三句两句说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