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苹果A1150不触发,附图纸求指点

楼主(2012-03-19):
苹果没怎么修过,所以能想的到的信号都查了,这个板子是2块,还有一小块是电源板,找不到图纸,有的朋友还请麻烦给个,装上电池也不充电,我把客户的电源给拆了,接的可调电源上了,待机是从0.03过2秒后跳到0.04,小绿灯不亮,补了R5937后电源小间才有3.3的,请高手指点下啊!! APPLE

网友:
在线急等,SB加焊了,SMC也加焊了,

网友:
上次修个A1181的,不触发,是小绿灯没亮,直接飞的线,我知道苹果触发条件是:3.3V小绿灯,12V公共点,1.05V,待机3.3V

网友:
这个机子看图纸1,5V的电压应该是S0电压,待机只有3.4和5V

网友:
我说是小电源板的图纸!!!